有关本本MOD管

楼主(2008-12-12):
这个管子是什么管啊?怎么独立的俩个N管子`~值不一样的?拆了几个都一样`?
修主板没碰见过这样的管`Q1打值是120多`Q2是500多~然道N管下还有分支?没听过啊~Q1和Q2有什么差别请高手教我~
也找不到管子代换~丢那俩天了~~头疼啊~~

网友:
Q1应该是上管,Q2应该是下管

网友:
这俩管子不是连在一起的啊`~6990S才是集成在一起的上下管啊``

网友:
你看一下图例,两个管子上的二极管不一样的,看仔细点!!

网友:
恩恩~张先生`我早发现了``只是发现了也不知Q1叫什么管`。。都是N管~仙童的6982S

网友:
测量阻值不一样的原因也就是和这个有关.

网友:
一般的双N管就可以代

网友:
然道是N沟道的三极管?学到用时方知少,学海无涯~体会了。。

网友:
个人认为是一样的,就像无边思绪说的双N管就能代~
如果Q2是下管1脚接地的话,那Q2还会起个稳压的作用,具体多少你要查这个管子的参数了~一般和他所在电路供电电压相同~

网友:
回复 网友A:

应该是双管,Q1是上,Q2是下,Q2具有稳压作用

网友:
噢,可以这样代换的啊谢谢~~我一会试试去.
我再请问下,那Q1和Q2到底有什么差别呢,因为中间的二极管不同,要怎么叫他啊,难道也叫N管,没有具体的不同和名字吗?

网友:
你这个Q1阻值是100多,那不是有问题,可以用双N管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