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康内存供电场效应管击穿!

楼主(2008-12-12):
一个客户做监控的主板。富士康848P7AC
Q19位置的一个15N03GH场效应管击穿!内存插槽烧毁1个!买不到同样的管子。也不知道能不能用40T03H代替。
15N03GH管子下面的数字是626426
40T03H管子下面的数字是501376
我是新手麻烦高手们指点小弟一下

网友:
你换上去就是了,不会烧东西的,

网友:
给你点资料,应该没问题

AP15N03GH datasheet.pdf

网友:
我去换上试试!

我去换上试试!谢谢了。

网友:
完全可以代换,请方心

网友:
内存的用3055 就够用了 不会烧东西的

网友:
换n沟道场效应管就好,大小一样就行

网友:
我已经换好了,问题已经解决!不过客户的硬盘又出现了故障,接上硬盘有时可以开机,但是非常容易死机!幸好坏的的是小的那一块硬盘。客户也不修了。

网友:
可以代换!没有问题,不必担心

网友:
换n沟道场效应管就好,像内存和AGP处的供电管,确实找不到一样地,又急着修板,直接从别的板上把CPU的主供电管代换着用,一般没有什么问题.大头换大头(注意下管有的是用的两个二极管的对管),小头换小头...有问题多交流...共同进步>QQ:33139965

网友:
可以用VDS》30V的管子代替即可,由于不是CPU端的POWER MOSDET 对RDSON没有特别的要求都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