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功修复一个6E盘

楼主(2008-12-12):
成功修复一个6E盘

6E盘:6E040L05106L2--KMGA--B8FEA--E1EJ5HOE,不认盘,认成N40P,找了许多的固件,但都没找到相同 的固件,在ISA PC3000下写了一些固件,但不敢乱写,因为听说它的校验比较严格,近来卖了一套PCI PC3000 2.4,也找了不少固件,但都不理想,曾做了A区的自校,也做了C区的自校(有许多做不下了),在A区下自校,由于校验相同,但是SN不同,成功自校后,容量不变,但是可能因固件不同,所以有太多的坏道,总是扫不完,后来想来想去,应是固件而导致的吧,没办法了,只能将原来的模块及模块组写进盘,又进C区操作,加C区的LDR ,检查固件,建立新的具有相同的LDR 文件,关电,开电,重新进入模块,加载新的LDR ,再检查它们的检验是否相同,一般是相同的啦,是吧,开SELF(自校),保存自检流程,开始自检,但复位除了33以外的,开始做自校,当自校到090时,会自动停电,我们接正常模式,接独立电源,就可以了(最好晚上做,因为接上独立电源 ,我们可以不用理它了,是吧)。等到第二天,一般就可以了,也就成功了。做C区自校后,接正常模式,进入用相关软件检查,没什么坏道,非常好,OK!!!

以上是我个人的操作方法,若有什么不当之处,还希望各位能给指正,相互交流,相互提高,因为这是我第一次使用PC3000 PCI ,一定有很多不会的地方,还希望大家能相互帮助,谢谢!!!

网友:
正常...跑..C区的方法..不过你将方法麻烦了..其实跑C是很简单.的..

网友:
嗯;是的;C区跑SF很方便的。

网友:
怎么搞呀,我用ISA 跑6E的SF 28个小时了,灯还在闪,能不能停了他呀?头大

网友(2009-02-21):
搞手就说简单  我晕又不见出文章  烦

网友:
正常...跑..C区的方法..不过你将方法麻烦了..其实跑C是很简单.的..
引用 网友A:
[/quote
二楼的兄弟,能否讲讲你的方法??让我们也分享一下你的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