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GA芯片缝隙冒水泡 表示挂了?

楼主(2008-12-12):
在练习拆BGA芯片时 加热过程中 芯片的缝隙处有水泡(焊油)冒出 遇到这样的情况 是不是彻底失败 芯片已经挂了? 我风枪的温度也不高300左右 加热到可以移动BGA 并且回位 不到3秒 就看到BGA盖的缝隙处有呲呲水泡冒出 就立马停止加热了
芯片

网友:
有些还可以点亮,但功能上肯定有缺失了。

网友:
那到不用,冒水泡是不行的,要到青烟缭绕,这就看自己的经验了(不损坏N块板是练不成的)

网友:
一般来说,加焊的BGA,由于BGA
下面有焊膏把BGA芯片的四边包围,
内部的热空气,在锡球全融化后,产生向内的拉力,也就是自动对位时,BGA整体向内拉,结果就是向外排热空气,冒泡的位置说明焊锡融化的程度不如其它的锡球。

网友:
干吧!
芯片别冒泡就 行

网友:
经验是用物质换回来的!!

网友:
那些汽泡是BGA的助焊剂加热产生,PCB不要起泡就可以

网友:
冒泡一般没事吧,我有块显卡一样,呵呵。补焊没重植好,补焊效果不明显,特别是对老板卡。
[
]

网友:
同行来切磋!共同提高

网友:
路过,踩一下,经验是用坏板集磊的

网友:
BGA和PCB板不要冒泡就行了。

网友:
各位理解错了 都怪我没说明白 是BGA芯片上下两层的缝隙 如图 红线画的地方 原本这上下两层是密封的 现在冒水泡了

网友:
那肯定有问题了,就算可以用也可能不稳定,以后加热最好是用什么做下面预热才行,要不然可能你用风枪加焊的成功率达不到30%

网友:
风枪加热面积小,受热不均匀,有条件最好在背面也加热,有出现过跟楼主一样的情况,我的是桥挂了

网友:
试过,就是芯片上的黑胶和绿色基板之间冒气泡,显卡和南北桥都试过,没有问题!

网友:
向各位 老大 学习 。

网友:
最好上下一起加热,
要不然坏的可能性要大的多啊

网友:
那怎么样再下面也加热呢

网友A:
300度3秒BGA就能动啦?这是什么枪啊。

网友:
对的 是黑胶和绿色基板之间冒气泡 如果没用问题 那真是幸运 大都是这种中心圆铁壳的BGA 我这把破热风枪经常吹冒泡 其他的一般不会

网友:
引用 网友A:
300度3秒BGA就能动啦?这是什么枪啊。

不是3秒钟就能动 吹到冒泡后大约3秒钟 BGA就能移动了也就是说冒泡时 BGA将近快可以拆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