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小弟收到一片升技的IP35 PRO,问题很奇怪,各位大虾帮忙看看该咋办

楼主(2008-12-13):
今天小弟收到一片升技的IP35 PRO,第一根PCI-E槽(X16)插上7300GT,7900GS之类的N卡正常,流畅跑完各项测试,拷机半天,稳定!!但是插上X800,X1650,3850之类的A卡,就是点不亮,主板上的debug灯卡在9.0.  查询了相关资料(9.0. 完成uGuru啟動程序;啟動硬體監控功能以及FanEQ功能,接著AWARD BIOS承續開機動作。)
但是把显卡插在第二条PCI-E(X4)槽上,不论A卡,N卡均正常!!!
请各位大虾帮忙看看这板子是啥毛病,,小弟在这先谢谢各位了!!!

网友:
我这类故障的,但具体是什么原因不知道,代码90表示的东西也不是你说的那个,具体是什么也不是很清楚,你试下清理一下插槽和金手指,如果不行,发厂家返修

网友:
插槽清理过了,针一根根的检查过去了,金手指也清理过了,关键是现在升技大陆已经不接受返修了,,只好自己折腾了

网友:
把BIOS里的监控程序一类的设置关闭看看

网友:
按主板说明书操作,N卡正常,A卡点不亮,A卡与主板不兼容,INTEL与ATI常不兼容。915,945最常见。刷BIOS最新版的试一试

网友:
显卡和主板不兼容,很常见的,刷BIOS试试.成功率90%

网友:
BIOS已经刷至最新版,老版本的也试过了,今天又试了几个牌子的9600GSO,一样不亮,debug灯卡在9.0.,,还是插在第二条槽正常,风扇,电压监控什么的都已经关掉试过了。。。

网友:
打下2个PCIE槽的AD看看!可能桥虚焊

网友:
遇到过这样的问题。清洗桥OK了。

网友:
楼上的兄弟请说明白点,桥怎么个清洗 法,是加焊还是怎么个弄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