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ATX-300P4-PFC的KA7500电压正常但不启动

楼主(2008-12-13):
长城ATX-300P4-PFC的KA7500各脚电压正常但不启动,绿线3.5v,紫线5v,请高手指点。

网友:
这里有很多这个电源的资料, 看完理解你就是高手了.

网友:
看看7500的8#11#是否有方波,如果有,看是否和8#11#相连的三极管坏了,如果没坏,那就看看主开光管是否坏了..................

网友:
查一下两个13009

网友:
还要注意那两个启动电容

网友:
我也一直怀疑是启动电容的问题

网友(2009-01-18):
绿线3.5v,紫线5v,说明辅助电源工作正常.把绿线对地短接,测7500的4脚电压是否为低电位,低电位是工作状态,还有就是7500的8\11脚是否有2.2伏左右的电压.如果是的话要注意绿线接地的瞬间风扇有否动一下就停,有的话说明电源有短路保护,要查整流管和后级输出电容.如果完全没有动.要查主电源开关管和限流加速电路.给你一个电路图方便你维修.

网友(2009-04-10):
短路绿线看494的第4脚会不会变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