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敏uc51gn7主板不跑码

楼主(2008-12-13):
双敏uc51gn7主板不跑码  cpu 内存供电正常,排除u座,能复位。北桥供电1.2,阻值偏低,什么问题?望高手看看
这种主板北桥的供电正常应该多少?

网友(2010-02-01):
加焊北桥试试有可能是北桥虚焊

网友:
主板上的其它供电正常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