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敏主板,好像是不过内存,各位帮忙啊~

楼主(2008-12-13):
型号是UC51GN7,故障为有时候能亮,进系统使用也没问题;
有时候走20、50停住,内存换过,槽刮过,电压测试正常,
想刷下BIOS,我的编程器是威龙280,里面竟然没有W39V040BP,
选择W39V040AP刷不了……提示是:
>>芯片地址:00000000H  芯片数据:0BH
>>芯片电擦除失败!
>> 7.30Sec
不知道从哪儿修了,各位发表下看法。

网友:
维修内存条供电路啊 看看有什么元气件是坏的没有

网友:
  都说了,内存供电检测都是正常的

网友:
各位帮忙呀,这个BIOS怎么才能刷呢?

网友:
故障已查明,北桥虚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