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2-13):
键盘能用鼠标不能用(鼠标以换过),是不是接口坏了啊?
问题

网友:
打阻值啊打阻值,看看鼠标和键盘口的阻值就明白了
字数总是不够

网友:
http://www.chinafix.com.cn/bbs/thread-82561-1-1.html
看上帖5#

网友:
正5V和排容。。。。。。。。。。。。。。。。

网友:
鼠标键盘口各个对应脚阻值都一样啊

网友:
你先下电容,不行换I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