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终端设备维修论坛
兄弟MFC-210提示near Empty Black

楼主(2008-12-13):
兄弟MFC-210提示near Empty Black,意思是黑色水快用完,但加墨后还是一样的提示,是什么问题?
问题

网友:
哦 那是墨盒传感故障

网友:
清洗传感器吧

网友(2009-01-12):
晕...楼上的.210机子的传感器能清洗吗
这个问题只要总清一下就行了,传感器不会坏
还有210的机子,不要加墨,秋田的墨就很便宜.加墨容易漏
省墨小窍门,用单面贴,贴掉墨盒的凹槽,就是传感器,感应位子.用这个方法墨用尽要及时更换.不然喷头会塞住.

网友:
我也认为是传感器的故障,倒至的吧

网友(2009-04-18):
黑色墨水快没有了
这么简单
晕

网友:
卖墨盒就好了。墨盒方法加墨不对。墨盒有个感应器。没有检测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