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788DF纯平出现棕色的横条

楼主(2008-12-13):
求助三星788DF纯平出现棕色的横条 ,请教各位高手。怎么解决。。。。。先谢了

网友:
补焊尾板就好了你试试

网友:
有滤波的电容不好,找电容

网友:
尾板和场块应该都有虚焊吧..

网友:
应该是尾板虚焊或者小电容变值

网友:
先补焊尾板看看,再拍拍试试

网友:
我修过     是尾板的毛病   补焊过就没问题了

网友:
100%.三星788通病,尾板有一电感短接就好.具体哪个电感记不清了,好像供电引脚处的.三星电路设计多此一举

网友:
这样的问题 应该出至尾板上 . 多检查一下.

网友:
我这有厂家的维修报告........................。

网友:
谢谢彩云之南的他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