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板与驱动板接线问题

楼主(2008-12-13):
LG电源高压一体版CN101:
第1脚:红色(Diming)
第2脚:黑色(ON/OFF)
第3脚:黑色(GND)
第4脚:黑色(GND)
第5脚:黑色(+5V)
第6脚:黑色(+5V)
第7脚:黑色(N/C)
第8脚:黑色(M/C)

乐华-LF(RTD2033V)驱动板

CN10: 1脚12V,2脚12V,3脚BLON,4脚ADJ,5脚6脚GND
CN6:    1脚2脚5V,3脚4脚GND

请问我该如何接线啊?我的屏是LG L1520BL的屏,驱动板的电压我该跳到5V还是12V啊?

网友:
LG的啊我以前到是改过壹个 .单改是不亮的好像!然后把红色(Diming)
:黑色(ON/OFF)  相连再接个驱动板屏那边的壹个 电压5V亮了

网友:
驱动板应该是5V的供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