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机报警

楼主(2008-12-13):
精英649-M3主板,保存CMOS出来之后出现长滴(跟内存报警一样),必须清除CMOS才可以正常开机,之后进入系统后,重启也会有同样报警,刷过新BIOS也不行,请问是怎么回事?谢谢

网友:
可能是CMOS漏电,或者是CMOS的座坏了。。。。。。。

网友:
你换过内存条没有啊  你换换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