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965P-DS3自动重启

楼主(2008-12-13):
昨天收到一块技嘉965P_DS3的板,就是开机几秒就重启,或是裸机测试几分钟就重启,或只要轻碰主板边缘就重启,开始以为是CPU的问题,换了两个好的CPU都不行,量了各供电电压都正常。很是不得其解。后来觉得还是CPU供电出的问题,就量了下CPU供电的电源控制芯片,果然有问题,吹下来重贴上去后果然解决了问题。

网友:
这个主板还应该有保修吧?
主板电源在这么高端的主板上也虚焊,比较少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