装上COMS电池就无法开机

楼主(2008-12-13):
有块板子.815EPT  把COMS电池卸下来.可以正常开机.装上去就重起就黑屏.
忘高手帮俺解决一下...

网友:
没人帮忙解决吗?郁闷中

网友:
COMS电池卸下来.可以正常开机,这个电路查一下啊

网友:
应该和I/O有关。

楼主看看其是否有正常输出。

网友:
八成是短路了 ,楼主可以仔细的沿CMOS电路查查

网友(2009-09-05):
请问问题解决了没有?

网友:
奇怪的故障,看看谁能排除,期待中。

网友:
差COMS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