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问个笔记本上电的问题

楼主(2008-12-13):
请问笔记本上电过程当中,BIOS自检之后才给设备供电  还是检过检不过都给设备供电啊?如果BIOS坏了电流还会不会上升?

网友:
笔记本的BIOS大多分为Sysbios和ECP两个模块。后者破坏了无法上电。

网友:
如果是资料损坏,但是能开机,不跑代码,电流会上升吗
有点笨我认为也不会上升。
如果电流消耗很小就有可能是BIOS有问题把

网友:
学习了……
你们好厉害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