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纪之星320t无SB+5V,求解

楼主(2008-12-13):
最近修一个世纪之星ATX-320T的电源,检查了到辅助变压器的电路,开关管那些都没问题,高压滤波电容两头也有300V的电压,而且辅助变压器4个脚都有98V左右的直流电压,但测变压器出来一头整流管的电压为0,有谁知道:既然电压都已经过到变压器了,另一头该有低压的交流电才是啊,为什么现在没有电压输出呢?

网友:
没起振。检查辅助变压器初级周围元件。

网友:
辅助电压周边的大部分二极管,电阻我都测量过了,没发现有什么问题,而且电压都已经到了辅助变压器了的,不起振如何检查?变压器坏的几率大吗?

网友:
辅助变压器应该有300V电压啊。

网友:
而且辅助变压器4个脚都有98V左右的直流电压,但测变压器出来一头整流管的电压为0,有谁知 ...

不起振辅助变压器应该有两个脚300V,两个脚0V

网友:
2个脚怎么可能为0,变压器的4个脚是2对脚,都要有电压的,有2组电压,我都拆下变压器量过,4个脚,有2对是直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