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ID信号一般就两个状态 1 或者 0

楼主(2008-12-13):
VID信号一般就两个状态 1 或者 0
未上CPU VID脚 是不是3.3V提功的
当主板加CPU 是VID对地了
cpu

网友:
你想问的是什么呢?VID识别就只有两个信号。一个是开。一个是关。也就是 (1)(0)所有主板是VID 的电压来自的地方也不一样。当主板加上CPU时。主板的VID 就会出现一个组合。这个组合就是认CPU用的。

网友(2009-02-14):
楼主说得对,不加CPU时就是3。3V,加CPU后就把相应的线接地了,变成了0V,CPU假负载就是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