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795 MB 793MB 开机滴答响,黑屏!!急!

楼主(2008-12-13):
经询问用户和检查,这两台机子先前都有高压打火现象,未处理!!后成现在的现象,行管,2次电源管都正常! 断开负载,50V正常,B电压瞬间有184V,后降54V!!!请教高手,是否高压包有问题??还是微电脑问题??
黑屏

网友:
一般是高压包问题,先换包,换了也许就好了。

网友:
这种包我们这边比较难找,这样的问题大部分都是包的问题吗??请教高手???

网友:
开机滴答响,说明保护了,测下行电流看社

网友:
你的高压包不是买回来了吗?
是高压包坏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