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认不到U盘问题

楼主(2008-12-13):
一块技星I845GVN-D主板能认到USB鼠标。但认不到U盘,请问是什么问题?

网友:
将这个U盘插到别的主机上测试,如果别的主板能够识别出来,那么这块技星的主板或是所安装的系统有问题

如果这个U盘插到别的主机也不能够识别出来的话,就是这个U盘有问题。

按U盘不能够识别的故障处理,个人认为是晶振这方面有问题吧

网友:
系统重新装了。U盘绝对是好的。

网友:
我也碰到过类似的问题,你哪个是不是换个别的u盘主板就可以认,把u盘插到别的机子也正常,如果是这样的话只能说这两个兼容不好了,我在想是不是两种设备的速度不一样造成的,对了有时候后面的接口比前面的认得好

网友:
昨天一个客户的机箱前面板上的usb说是查MP3的时候冒烟了,但是现在我试过,冒过烟的那个插孔插MP3还是不认,没冒烟的那个就可以,但是两个插usb鼠标都可以正常使用
最近他的机器又出了一个问题,有时会开不了机器,但风扇是转的,屏幕没有显示,但是只要是开开机器了,一切都是正常的,原来我也怀疑别的地方有问题,可是他的机器刚组装时间不久,建议客户质保,可能与他上次插MP3冒烟有关系

网友:
这个有可能是冒烟的供电+5V有问题,查这个USB接口的供电线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