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1770DF显示器

楼主(2008-12-13):
这个显示器用久了行要往里收一点,大概有一寸的样子,但可以调回去。请问是什么问题

网友:
逆程电容热稳定性不良了?换个看看吧

网友:
把影响行宽的几个大电容检查一下.

网友:
热稳定性不良的机子不好修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