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B的本子充电到70%就报警

楼主(2008-12-13):
我以为是个小故障换了个电池。和充电电路的元件都 搞个了还是不行
。是什么 原因 呢?

网友:
是在Windows里报警吗?

网友:
怎么个报警啊?提示什么?

网友:
楼主应该把机器型号,故障现象描述清楚一些,大家才好帮到你.因为IBM笔记本型号不同充电电路也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