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修一块开机不跑码的845GL的影狐主板

楼主(2008-12-13):
能开机。就是诊断卡不走数。上CPU假负载。指示灯全亮。说明CPU的供电时钟复位都是好的。也无虚焊。测内存供电也正常。测板子上的电压也都正常。也无明显发烫的元件。后来想写一下BIOS但是找不到影狐845GL的BIOS。就下了一个硕碃845GL的BIOS写上。还是一样不跑数。后来实在是没法了。就试着换了W83627结果一开机。诊断卡一路跑下去了。小喇叭滴的一声显示器就点亮了。只是显示是的硕碃主板的开机界面。后来写回影狐主板的原来的BIOS.就都好了。
     现在修好了。就是不明白为什么IO坏了。会引起可以开机但不跑码的问题?望有大侠解惑!!!!现在传上影狐845GL的BIOS.

网友:
你把原IO在还回去看看。可能还是好的。

网友:
这种事很正常,io和南桥相连的,他不正常可以让南桥不正常,当然可以影响到不跑马了

网友:
为什么你说焊原先的焊回去还是 好的呢。是的意思是不是原来的虚焊吗造成不跑码吗?

网友:
这个问题少见到,真的很稀奇

正在学习中,但从我的经验中,遇到过这样的问题,我用的工包来写的.可惜我不到如何上传给你,换回原来的确良io,刷下也许能成功.

网友:
很明显就是IO坏了

我都遇到过N次这样的情况了

网友(2010-03-10):
刚碰着一块一样的板子正找不到BIOS发愁呢,刚好帮我解决了问题

网友:
能开机。就是诊断卡不走数。上CPU假负载。指示灯全亮。说明CPU的供电时钟复位都是好的。也无虚焊。-------------灯全亮可以说明cpu时钟复位正常?!FWH的bios芯片AD线连接着SB和I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