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8主板

楼主(2008-12-13):
华硕k8主板 全板无复位,cpu供电正常,南桥供电正常,能触发启动,就是没有复位,请问那里故障,谢谢!

网友:
看看有无ITE8282M,换一下这个。

网友A:
ite8282M可不是IO,详细的你还是看PDF吧,我觉得内存左边那个16脚的IC倒是像,你看看是不是

网友:
引用 网友A:
ite8282M可不是IO,详细的你还是看PDF吧,我觉得内存左边那个16脚的IC倒是像,你看看是不是

没有这颗ic(ite8282m),谢谢

网友:
门电路芯片查一下

网友:
门电路一般参与触发和复位,

网友:
查时钟芯片有无供电,测14.318有无波形
按复位排针和灰色线跑线到哪个芯片换了它

网友:
检查一下门电路是否坏了,换一个

~~~~~~~~~~~~~~~~~~~~~~~~~~~``

网友B:
换IT8282M,我刚修好一块,现象一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换IT8282M,我刚修好一块,现象一样的

你好,IT8282M是什么芯片,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