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23开机无显示

楼主(2008-12-13):
拿到两台T23的机器!
开机不显示
电流在0.6左右
有一台在1.2左右
测试卡都显示四杠(—— —— —— ——)
就跟上面那符号一样!
我看了网友问这T23的问题都没有像我这样的!
有人知道这是什么问题吗?
平时别的机器出现这种问题是CPU坏了!
但是我确定这CPU是好的!
还有就是北桥旁边的电感也是没有脱焊的!
也加焊了、还是一样!
我摸CPU都是烫的!

网友:
换个显卡试下.一个个的换着试试

网友:
这根本就不是显卡的问题?
还说一个一个的换
你以为做BGA那么容易啊?

网友(2009-04-28):
可能2楼的那个哥们就会干显卡,哈哈!看名字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