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用USBOOT给U盘做量产后再怎么弄呀?

楼主(2008-12-13):
U盘里多了这2个文件,然后再怎么弄,是不是把操作系统的GHOST文件拷到U盘里再在BIOS里设置能U盘启动就能装系统了?
文件

网友:
还有个问题,那个USB-HDD和USB-ZIP啥区别啊

网友:
我做过,你找个工具直接把U盘做成USB-rom把光盘镜像做到里就O了

网友:
是啊网上有这样的软件的不过USB启动在新机器上还可以用的但老机器不支持USB启动的

网友(2009-03-18):
应该有软件的啊

网友:
看一下坛子里的这个试试 简单操作
http://www.chinafix.com.cn/bbs/v ... highlight=USB%2Bhdd
USB-HDD启动盘制作向导 V1.1┊将移动硬盘制作成为启动盘┊简体中文纯净安装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