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老师 MAX1999 26脚不能自举?有图请指点下~~谢谢了

楼主(2008-12-13):
电容 二极管已更换过 ?请老师指点

网友:
把Q25和Q21拆了,看看状态,不行换芯片试试

网友:
26脚没有自举的条件 看错脚位了吧~

网友:
楼主是不是说的28脚的自举电压不正常,该脚的电压在大电感上没有正常输出电压时为4.9V是正常的!只有电感上的电压正常输出了才会有高于5V的电压,一般为8V左右!

网友:
那个BST端的稳压二极管什么参数有人知道吗?
那个图电压没产生根本没自举条件~就像昂首说的产生电压之前只有4。几V正常~

网友:
看图第24脚DL3 是5V输出了 说明1999把3.3V处于保护状态 一直对地 你可能是3.3V短路或后级短路  或者Q25有故障换个看看

网友:
谢谢各位朋友指点~~ 更换Q25故障不变~~
有意思的是在输出电感上并一电容有3.3V输出了,EC VCC,CLK也有了,但是触发不起来 ?不知道下面怎么修了 ?
有点不明白在输出电感上并一电容什么意思 ?也是一个朋友指点~ 后级电容容量不足 ?还是怎么回事?谁知道呀 ?

网友:
是在电感的两脚上并联一电容还是一脚接电感一脚接地?如果是一脚接电感一脚接地哪就是滤波电容可能有漏电,如果是电感的两脚上并联一电容还请高人指点一下!

触发不起来,看下SD19的P脚是否在按下开机键上有变化,如果有变化大致可以判断为南桥那边的问题,检查南桥的供电,时钟,以及本身,如果无变化则是EC这边的问题!

网友:
如果有电容漏电并再多也没用吧~ 如果在电感两端接个电容感觉是不伦不类~
不过你又确实量到有电压产生所以我觉得你是不是可以换个电感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