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4GE-MX主板掉电问题

楼主(2008-12-13):
主板跑到26就掉电有时候过内存也掉 换了IO 刷BIOS也没用不知道怎么解决了 各位高手给个维修思路

网友:
有可能是座子接触不好,你用手压风扇试下

网友:
回复 网友A:

南桥虚。加焊90%可修复

网友:
我也有块板子,不过掉电是出现在进了系统之后,开始能够正常安装完系统,后来进入系统之后不管进行什么操作都会掉电.有时候你手碰一下网卡也会掉电,不是很清楚什么原因啦.

网友:
我的C61也是这种情况“300W”电源
更换电源问题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