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康winfast主板内存供电管9918GH如何代换?

楼主(2008-12-13):
如题
朋友的主板内存插反内存供电两个9918GH焦了一个,偶尔还能点亮,网上查不到9918的资料,市场上也到处买不到原配件,用两个9916换上能进系统,但不到5分钟就死机,头大了,求救各位!

网友:
换个3055的,或者换个60N03的应当也可以的。

网友:
不知是不是参数相差太大造成死机,也查不到这个管的,真烦恼啊!

网友:
能代换的管子太多了,主板上大多数管供电管他都可以用(n沟道),你说死机不一定是管子的问题了,有量内存供电多少伏吗。供电不足或滤波不好也可能出现这样的现象

网友:
回复 网友A:

9916是世界上最差的管子,用90N03最理想

网友:
随便找个烂主板拆,都能拆到。具体型号50N03,3055,9916都可以的。

网友:
问题这主板上的是9918GH,不是9916,没有书本查,网上到处都没有资料,试换了3055也不行,应该其它地方还有故障没找到

网友:
可以用3055 90n03 15n03 但是能替换的场效应管太多了,我觉得不是场效应管的问题,有可能是内存也点问题,仔细看看

网友:
你多换几个管子试看看吧

网友(2009-02-19):
我偶得几个9918GH,网上一搜,到了这里。上海外高桥保税区华维电子,我也不知是那个“华维”还是”华微“,他们做主板代工。现做笔记本主板。我想9918gh废笔记本电路版上可以找找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