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8100 只能用电池开机

楼主(2008-12-13):
我有个DELL 比较老款的8100, 现在只能用电池开机, 然后再接电源,前几天不小心忘记接电源,电池用光了,再也开不了机, 请问哪位大哥有主板图纸或者知道怎么办?

网友:
既然能开机,待机电路应该没问题。查查隔离电路,找公共点。应该不难

网友:
换个适配器看看行不的,不行你就拆机跑吧还有电源接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