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presario v2000蓝屏问题

楼主(2008-12-13):
接台hp presario v2000本本,是AMD3000的U,可开机但每次按F1才能进系统,有时滚动WINXP的横条几秒后蓝屏,有时选了WINXP后马上蓝屏。提示:STOP:0*000000A5 the AOCI BIOS IN THIS SYSTEM IS NOT FULLY COMPLIANT WHIT THE APCI CAN ALSO CONTRACT YOUR SYSTEM MANUFACTURE FOE AN UPDATED BIOS....

进BIOS不会蓝,进PE也一样蓝屏,用MHDD检测硬盘也出错检测不到硬盘,BIOS下可检测硬盘。
(换过内存跟硬盘刷过最新F51的BIOS还是蓝屏)

求解决方法。

网友:
我要是碰上蓝屏的机子,一般都先换内存或硬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