磐正8krai-a 内存不过

楼主(2008-12-13):
磐正8krai-a 内存不过,测试主板内存供电,时钟都正常,换过io,刷过bios,测cpu信号正常,内存上拉排阻正常
没有思路了,这种问题主板碰到3块了,是不是通病呀,有什麽解决思路

网友:
SMBUS总线查过了吗?

DDR1代内存的91,92脚,电压为3.3V或2.5v,对地阻值应是均值。

网友:
kt600的桥容易空焊。。
还有内存到桥之间的排阻。要打阻值
DDR1  PIN1  1.25V   PIN 184 3.3V/2.5V   PIN91 92  3.3V/2.5V
还有看看跳帽对不对。。。频率不对的话。有的U就会档内存哦~

网友(2009-11-19):
加焊U座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