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会改屏线,请进

楼主(2008-12-13):
有一台IBM的本本,型号忘了,用的是14的屏(日立),30线接口。本来是灯管坏了,可不幸得是换灯管时不慎将电路板搞坏了。现在我手头上有很多屏但都是20线的,哪位有20对30的对照表或有好建议给提一下。多谢了!

网友:
没有人改过或有相关的资料吗?

网友:
搜索一下~有很多~~

网友:
脚位不一样,你看一下屏线定义:14脚:1,2脚VCC   4,5脚R(红)   7,8脚G(绿)  10,11脚B(蓝)  13,14 脚CLK信号 ,其他接地
                                                     20脚:1,2脚VCC    5,6脚R(红)   8,9脚G(绿)   11,12脚B(蓝) 14,15 脚CLK信号 ,  17,18脚NC(空脚)其他接地
                                                     30脚:2,3脚VCC       4,5,6,7脚NC   8,9脚R1(红)   11,12脚G1(绿)   14,15脚B1(蓝) 17,18 脚CLK1信号 ,  20,21脚R2(红)    23,2  4脚G2(绿)  26,27脚B2(蓝)  29,30 脚CLK2信号    其他接地

网友:
是呀,买个转接口,然后再改

网友:
太感谢了,改线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