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REFB+,COREFB-的含义!

楼主(2008-12-13):
如题,请问高手:COREFB+,COREFB-的含义是什么啊??
是从电源IC到CPU的。

网友:
似乎是核心电压的反馈信号。

网友:
飞翔老大说的不会错

VID[4:0]、COREFB、COREFB#、PWROK为电压控制部分

下面那个ADP3205 IMVP-IV的电源控制芯片图只有一个COREFB,  如果同时引入2个当然就有+和- 这样有可能用来微调电压了.

网友:
那么就是VCORE电压反馈给电源IC的了?但是VCOREFB+接的是电源IC的VSEN脚,VCOREFB-接的是电源IC的RGND脚。有点不太明白。难道也和地线有关系吗??

网友:
个人看法是:就是B路反馈没用,接地屏蔽

网友:
这个在电源里也有把,连的5VSB。   {{不好意思,发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