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HIP6302CB 发不出PGOOD

楼主(2008-12-13):
映泰M7NCD  ,NVIDIA nForce2 Ultra 400 芯片组

上假负载,CPU供电为1.6V。

VSEN通过102电阻连到VCORE,电压为1.3V。

不太明白,为什么PGOOD还是为0V,测此脚阻值并无短路。

测FS脚有1.2V,换了HIP6302CB 还是不行。上CPU也发不出PG。

各位师傅麻烦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
南桥?加焊试一试吧。

网友:
一般要达到规定电压的90%才发PG,不知道是不是够.

网友:
回复 网友A:

回张SIR,我直接把VSEN接到VCORE 1.6V,也是发不出PG。。郁闷

网友:
这个PG应该有个上拉电阻 查查是不是坏了
如果不是电阻坏  查下PG送到SB 还是其他的IC上

网友:
可能此板不是从这个PG发到南桥。
而是从别的地方。比如从VCORE经电阻和三极管变换后。进南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