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O83627DHG的代换问题

楼主(2008-12-13):
手上一块梅捷的的940板
IO83627DHG的

不知道该用什么样的代换

试过用83627HF
和83627HF-AW

都不可以

网友:
问同行都说手上没这样IO的料板

自己都没有

不知道该拿什么换

确定是IO坏

网友:
用83627HF-AW代换的时候上电就开机

复位灯不亮

网友:
这个可能是不好买,以为板太新了  呵呵

网友:
你是在哪儿搞维修啊!成都这边儿基本上都有的上次偶一块华硕P5的板以为是它坏了去买了三个结果换上去不行!主板开始是不通电,结果偶把三个买来的都换了也不行,没法了把GB的桥换了才通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