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液晶显示器要过一段时间才能显示

楼主(2008-12-13):
15寸液晶显示器,开机后显示器的指示灯亮,黄绿灯互闪。要过5分钟到1小时才能正常显示,但取下信号线时马上有英文提示。一插上信号线就没有了,就要过一段时间才能显示!
和这位朋友一样的情况,http://www.chinafix.com.cn/bbs/viewthread.php?tid=25945
不知道这位朋友解决了没有?刚刚去回复不可回复了

后放在修理店检测,发现只要给显示器主板上的那个正方形芯片给点温度就能马上显示,这个芯片的型号好像是3020的,前边的字母看不清,好像是gm。是不是这个芯片的问题?谁有这种芯片不?

下边那个正方形的芯片

网友:
你如果技術夠的話~把你說的"正方形芯片"

補銲一次~ 理論上就會正常

======================
如果沒把握~就不要補銲~弄不好~你的LCD就再也不會出現畫面了

网友:
把那些滤波电容换掉

网友:
已经补焊过了!问题依然啊!

网友:
有卖驱动通用板的么?

网友:
和我的故障差不多 有可能是滤波电容的事

网友:
滤波电容漏电!我有遇见过!

网友:
滤波电容漏电,拿洗板水洗下主板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