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IE533主板有时候跑C1有时候00

楼主(2008-12-13):
我现在有一块技嘉的主板,型号是8ie533,用示波器看它的32.768的波形很乱,谐振电容也换了,晶振也换过了,还是很乱,是南桥的问题吗?旁边还有两个900欧姆的电阻,测着没有什么变化,不会是南桥挂了吧,这块主板让别人修过,开始的问题是有时候不触发!

网友:
有时候跑C1有时候00,如果说没有跳变就当00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晕,这块板子,放了几天,昨天晚上我看了看,又能用了,偶欠有次起不来,停在C1处。

网友:
这板 子似乎CPU座易虚焊啊,

网友:
我前天用8300风枪加个BGA风嘴吹好过一块,

网友:
看下晶振旁边的2个白色贴片电容 必要的时候拆掉就行

网友:
回复 网友B:

电容我已经拆了,我现在也怀疑是CPU座子了,给散热片有关系,卡子松的不能亮,紧的有时候亮有时候不亮, :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