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有一块MS-6580 845PE 主板请高手帮我?

楼主(2008-12-13):
开机进系统后死机。强行关机都无效。插了电源插头再开就黑屏无显了。关了等了很时间。又重复上面的现象。也就是说机器冷了之后再开,又能开出。又重复上面的现象。这会是主板上哪一部分有问题呢?请帮帮我??

网友:
风扇散热不好啊,温度过高保护

网友:
换的新的CPU风扇

换的新的CPU风扇,也没用.用户曾内存插反烧掉一个内存插槽,用别一个插槽用了很一段时间正常.不知道为什么这二天就变成这样了,  请高手帮帮我吧?

网友:
你查电压都正常吗?
这个板。我记得没什么多少通病啊。。就喜欢坏座和烧VCCVID供电管

网友(2009-03-05):
我今天修了一块ms-6580 ver3.0的主板,现象是坏了几个供电电容,且不能复位:每次启动都要清一下cmos,但是启动后,在系统下点重启,会停在D1这,用dell仿真卡显示00,此板非穿针的cpu座,以为是空焊或孔空,使劲按U座,北桥,南桥现象一样,

因为坏的电容是vddq的输出,故围绕它的供电监测了一下,正常起动的时候,是1.5伏,不正常的时候是1.76伏,更换场管后现象一样,测了一下它的栅极到ms-5,随之更换两个故障排除,(因为第一个换上去不能开机)换上第二个才好,
由于活多,没有来得及分析电路,记下以后慢慢分析~

之间打过南北桥对地阻值,好在没找到bios,差点给刷上~!

网友:
换相关电容吧,电容滤波不良造成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