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同方19宽屏T19AN出现云雾花屏

楼主(2008-12-13):
我有一清华同方液晶显示器19宽屏,型号是T19AN,在打开显示器时,屏上出现白色的像云雾一样的花屏现象,图象模糊。
请各位指点如何维修?

网友:
重拆下LVDS线或许会好

网友:
同意,,,应该是LVDS线接触不良造成的,,,看来兄弟不象是搞维修的吧,,这么小的问题还搞不了吗?

网友:
我重新插了线的,还是不行。

网友:
最好能传一张像片上来,论坛里的朋友也好帮你判断

网友:
其实你那应该是屏在的主芯片的问题,我修过三星的屏,就是那问题,换了芯片就好了!

网友:
你看看连接lvds接口部分的电路,再换个主芯片试试

网友:
应该是屏驱动芯片的问题,这种情况再别的显示器中也是经常见到的

网友:
我的一台三星17寸的也是花屏.是在一次清洁屏之后就出现的.会不会是清洁液流不屏下方出问题的.

网友(2009-10-21):
屏的供电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