硕泰克K8T-939FL有个小红灯(已解决)

楼主(2008-12-13):
板子中间有个小红灯。一直亮。不能通电。开机针没电压。

有没有人修过。或者给我发一份这个主板的图纸。谢谢。

AGP,内存。CPU。键盘等都插过了。。。
而且所有跳帽都检查了。。
就是明明有问题。。可找不出来。板子是黑色的。跑线也好难跑。要刮开表面的漆才能看到线路。。
把内存供电的 6520拆了。就不亮了。但依旧无法通电。整个电路真变态。打算后天(明天休息)大干一场。把LED边上所有零件都拆了。把线路跑清楚。。。

12.15更新
今天把板又拿出来看。从开关跑,一路到南桥。一路到三极管把到三极管的一路割断线路,开关针有电压,但不能通电。查看南桥工作条件都正常。只能从绿线开始跑了。

绿线。进 一个角落里的IT8282M.(修过K8板的都认识它,不多介绍)9脚,根据图纸,从 5脚进南桥。。于是跑5脚。居然到了一个8脚芯片ATOVP1,BAIDU,GOOGLE,本论坛,都查图纸查不到。多谢张老提供。在此多谢。 根据图纸,是2脚进6脚出。跑一下。果然是6脚接了8282M的5脚。
插上电源,触发开关,量测ATOVP1 2脚有高-低的跳变。证明南桥工作正常,于是拆掉ATOVP1,短接2脚和6脚,OK啦。装上客户自己拆掉的10个电容后,进系统正常。呵呵此板修复

但有个问题未解决,也算了。板子急。不研究了。为啥三极管一直导通?刮开B极线路看了。没有其他地方连接。就是有个很粗的5V经过680ohm电阻过来,我想。很粗的5V也不应该是个信号吧!!!可三极管B极我硬是没看到有任何的线路啊。呵呵。见鬼了。不管了。直接割了拉到!
大概跑了一下线路:小红灯 + 进 PCB中间层了。查了ATOVP1周边也没有跟其连接的地方,估计是它的8脚通过某电路连接吧。懒的跑了。黑板子跑线需要慢慢刮开看,太麻烦了。

修后反思,也许这个小红灯是正常的,查看此板说明书,没有提到这个红灯的任何字句,我想,如果灯亮是有问题的话。应该说明书里会有说明吧。肯定了解硕泰克这个板的朋友给我解答一下了~
OVER,附上ATOVP1图纸,和我画的简图。

网友:
你有没有插显卡试试看。 主板图纸可能不好搞吧

网友:
有可能要插显卡才能通电
也有可能是AGP插槽边上的两个小三级管坏了
那两个坏了会不通电

网友:
插显卡好像就有电压出来了,我记得我碰过

网友:
呵呵不是478板。。是939的。
AGP,内存。CPU。键盘等都插过了。。。
而且所有跳帽都检查了。。
就是明明有问题。。可找不出来。板子是黑色的。跑线也好难跑。要刮开表面的漆才能看到线路。。
把内存供电的 6520拆了。就不亮了。但依旧无法通电。整个电路真变态。打算明天大干一场。把LED边上所有零件都拆了。把线路跑清楚。。。

我一定要搞死它!哈哈!

网友:
曾经有张板也是不开机

在折腾了半天

最后不好意思的问师傅怎么不开机

师傅说.

你差张显卡看看

郁闷

见过不上U不开机的

也见过不上显卡不开的

不过我相信老大肯定知道这个问题了

网友:
硕泰克的板子真变态
不是百色的,就是黑色的.跑线路一点都不好跑

网友:
等你明天好消息。。。

网友:
后天哦。。我明天休息哈哈
除非那板明天被人拿走。不然后天我一定整天玩它。
就算修不好。也要把它的图画出来。

网友:
这个应该是开机电路的问题吧,检查下元件看看

网友:
期待高手能搞定此板,要是板子中间线路短路了,就没得修了.今天到手一个梅毒板子,754的,就是不开机,开机针是1.14V
我接上电源口,查了一下子,5分钟后才发现开机与桥那片的电路板发烧了,好热,没得修了.

网友:
老大.对付这种板子.就一招了.把怀疑的电路割了....

====================================

已经割过。就是小红灯这片的问题。

网友:
期待月饼大师的精彩继集

网友:
回复 网友A:

要不能破产啊!都是自己给自己稿的事1

网友:
板子修好了。

网友:
^_^佩服月饼老师这种精神啊哈哈可惜时间紧迫不然好好和您讨教一下焊工!!一把烙铁能用成那样实在是厉害啊哈哈,感觉到我手上就没有您手上那么听话的呢,有什么焊接葵花宝典吧传给我啊,我要自宫了啊^_^