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5200显卡造成显示器有亮点

楼主(2008-12-13):
类似与液晶的很多坏点,蓝底画面亮点.白色看不出来.
在XP桌面刷新下有些点位子变换,不固定.时间长死机.

网友:
一般都是显存损坏或者虚焊,可以先加焊试试。

网友:
有空试下

网友:
我也遇见过,换个显卡,NV的卡容易有这毛病

网友:
BIOS坏了,重新刷一下

网友:
楼上说的bios是指显卡的bios还是主板的bios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