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1不过怎么办啊

楼主(2008-12-13):
这个板子,c1不过    主供电正常,io是83627thf的,开机排针有1.2v,不正常吧,刷了bios,还是不过,还有报警声,求点思路

网友:
内存供电也正常的,时钟也有的

网友:
C1不就内存挡住了吗?供电正常,时钟正常,那多半就是AD线出问题了,万用表打一下内存与北桥的AD线,应该就可以找到问题

网友:
CPU是针座还是BGA座?如果是BGA座的话,多半是座虚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