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TravelMate 370不开机

楼主(2008-12-13):
今天接到一个Acer TravelMate 370 ,不开机..查到5V....3V无电压输出..查20pin 只有3V供电.应该是18V.查PDF这个电压是通一个4欧.的电阻.用表测量了一下.没问题,最后找到是电容的问题,换了一个电压上来了..就是还没有5v.3V.后查..3.9.6PIN电压都有..LDO3.LDO5电压都.最后在测量5V3V..发现这两个电压有波动.一下有.一下没有.查这里就没下文了.衣高手指点指点...

网友:
看一下负载是否短路或电流变大及滤波电容有无失效及场效应管有无变值

网友:
不知道怎么查它的负载..现在想换南桥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