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显示器刚接通开关能显示,一两秒后就闪烁然后保护了

楼主(2008-12-13):
今天修到一台显示器,刚接通开关能显示然后一两秒就闪烁然后就保护了,是升压电路,测正常升压是104V然后慢慢上升,是一点一点的上升,到110V就保护了。请问各位该怎么去查。

yzz163 -6 标题不清,给你修改了.

网友:
去掉升压管让50V电压直接供高压部分一切正常吗?

网友:
去掉升压管应能正常,我测过634G极也是一点一点的上升。请问长风是升压控制电路的问题还是升应反馈电路的问题。

网友:
会不会是电感的问题,刚开始发现电感脚已经完全开焊了,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