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2-13):
显示器行管J6812能不能用C5302代换
为什么代换后显示器指示灯闪烁并伴有显示器开机的声音
求解决方法?
谢谢
解决方法
显示器

网友:
可以代换.指示灯闪烁并伴有继电器嗒嗒声.说明电源负载仍有短路的地方.检查行管是否再次被击穿.升压二极管等大功率元件是否被击穿等.

网友:
检查一下高压起来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