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NV4010 开机不亮,请教

楼主(2008-12-13):
HP NV4010 开机不亮,插可调电源待机电流正常,开机有时能启动,有时不能启动,启动后进系统后会死机,不蓝屏,有画面。不能启动时,电流会上升到0。7A~0。8A,尔后回到0。65A稳定,后拆机重焊北桥,无效,请指教!!

网友:
估计还是虚焊.......补焊南桥及内存座等与启动有关之元件,并测系统供电及内存供电等是否正常并查看不启动时跑码

网友:
我给我的老师修去了,这个机器是集成显卡的,能到0。65A,应是内存和显卡,加焊北桥,仍然无显示,希望各位老师多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