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新买的笔记本Vista改xp GHOST玩进系统蓝屏请教什么原因

楼主(2008-12-13):
hp新买的笔记本Vista改xp GHOST玩进系统蓝屏请教什么原因

网友:
用深度5.7或者5.10的安装,记住,是安装,不要用GOHST

网友:
遇到过这种问题 安装版本的XP也不行  HP客服说去官方网站升级一下最新的BIOS  在BIOS选项里有这个设置 调一下就能装XP了  仅供参考

网友:
HP的本本基本都是SATA硬盘,而且有的机型不能设置成IDE兼容模式,所以装没有SATA驱动的系统就会找不到硬盘,因此蓝屏。
解决办法:
1.在BIOS里面把ACPI改成IDE,或关闭ACPI选项。就是把SATA改成IDE兼容模式。
这样就可以用普通方法安装XP,普通的GHOST也行。
2. 不关闭ACPI,用软驱加载SATA驱动,这是官方的办法。然后再安装XP,一般GHOST版本不行。
3. 不关ACPI,用集成了SATA驱动的安装盘安装XP,也有的GHOST版本也集成了SATA驱动。
但这个办法吧不是都能成功的。
4.先关闭ACPI,然后象1里面说的安装XP。安好后加载ACPI驱动,然后在BIOS里面打开ACPI,操作较麻烦。
个人建议:用1或3都行,因为开不开ACPI一般我们感觉不到区别。

网友:
上网把BIOS更新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
`我做过联想Y430本本,在BIOS里面ADVICIE中把SATA    ACPI改成IDE

ACPI好象是SATA   2代    你最好先在官方网站找一下驱动有FOR  XP的没有?若没有
Vista的驱动有一些可以在XP   上应,,会有2个左右 驱动按不上

网友:
1.在BIOS里面把ACPI改成IDE,或关闭ACPI选项。就是把SATA改成IDE兼容模式。
这样就可以用普通方法安装XP,普通的GHOST也行。
2. 不关闭ACPI,用软驱加载SATA驱动,这是官方的办法。然后再安装XP,一般GHOST版本不行。
3. 不关ACPI,用集成了SATA驱动的安装盘安装XP,也有的GHOST版本也集成了SATA驱动。
但这个办法吧不是都能成功的。
4.先关闭ACPI,然后象1里面说的安装XP。安好后加载ACPI驱动,然后在BIOS里面打开ACPI,操作较麻烦。
个人建议:用1或3都行,因为开不开ACPI一般我们感觉不到区别。

更正一下, 应是AHCI, 不可能是"ACPI", ACPI是电源管理了!!

网友:
4楼说的方法很对,我顶但是在安装完系统及所有驱动以后请不要把BIOS里的AHCI选项恢复回去不然还是会蓝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