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死人的MSI-7125/K8N NF4/939主板不开机(已修复)

楼主(2008-12-13):
主板:MSI-7125/K8N     桥:NF4单桥      IO:83627THF    开机复位芯片MS-6
维修过程:
刚开始是不上电,查无3,3VSB/5VSB,更换MS-6,自动上电不复位,加焊NF4单桥,有了PCI复位,无CPU复位,
再次更换MS-6,复位正常不跑码,换IO83627THF,下网卡均 无效,   压桥点复位有一次跑到25但不显示,更换NF4单桥后,一次跑C1,上条和显卡后不跑了,再点也不行,再次加焊NF4单桥也不跑,打PCIAD/PCI-EAD/.HAHD/MAMD/LPCAD无异常,刷BIOS多个版本也不行,都整了一天,郁闷啊!
今天再发来一个NF4,重新做上去,还是不跑,不可能两个桥都坏啊,再次重植做上去,还是不行,绝望啊,整了两天不说,两个桥加上MS-6的成本都100,不死心啊,把所有换过的地方都换一遍,不小心MS-6的46P焊点都掉了,还好有各位版主的热心帮助,说这个脚是个空脚不影响,当查到补线的地方时,才发现有一根不知是什么时候开路了,是CPU的控制线,主板拿来时断了8根线,补好后当时量是通的,可能是中途修别的板时不小心把一根不太牢的断开了,表面上看不出来,后来一直没注意到,白费了功夫,再补好后上电,一直跑到25并显示,为了检测桥的好坏,把原来两个桥也做了一次,发来的两个都是好的,主板原来那个不行.

这板桥共做了8次,加焊4次,MS-6换了5个,IO换了3个,全是不细心造成了走了弯路,希望给大家一个教训.

网友:
把桥拿下来重新植球。

网友:
MSI-7125/K8N NF4/939主板是不是会自动上电啊!我换了3个MS-6都是一样的,飞翔版主

网友:
自动上电应该和IO 桥的关系大些

网友:
自动上电能关机的话。没事。
如果关不了一般是MS6问题。但具体还是要查触发电路。

939单桥的7125   10片板 9.5片是桥空焊。。
你重植吧。

网友:
自动上电关不了,把桥拿下来重新植球还是一样,谢谢各位版主指点,已经再发桥来了,顺便找板

网友:
再次感谢飞翔,张先生,月饼,孤帆远影,在你们的指点下总算没有放弃,把这块板修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