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I/O发热

楼主(2008-12-13):
一上AMD cpu的板子,诊断卡跑00 ,cpu各供电正常,开机一会I/O就很烫!求助大家帮忙指点!谢谢!

网友:
查IO是否短路。 换IO。。/

网友:
回复 网友A:

I/O换过了还是烫!

网友:
你可以看下是不是网卡什么芯片短路啦造成发烫

网友:
I/O换过了还是烫查和I/O有关的电路有没有短路啊

网友:
这个板子没有集成网卡!没有网卡芯片!

网友:
我换过I/O后跑过两次正常码,但就跑了这两次正常的后再也没跑过正常的码!我觉得要是断路的话不应该能跑过两次正常的码啊!

网友:
是不是公包主板?很多是南桥坏的。

网友:
换了两次IO还跑过两次,说明是后级短路了,我觉得可以找张图纸看看IO哪些脚是输出脚,然后再量它的电阻!

网友:
IO供电有问题

网友:
查连接IO的com口芯片和打印口芯片或排阻排容等,再就是确定IO型号与原型号相符,如果不符也会造成IO发热

网友:
查跟IO有关的外接设备/如PS/2口.COM口.打印口........有没有短路